上电保护

楼主(2023-08-07):
测量cpu供电各上管gds脚无短路,但是一上电就保护,然后测量发现所以上管的gs短路。放一会儿再测又正常了
把所有上管拆下来单独测量又是好的。这种每相供电都是单独的驱动管,然后驱动管都拆完了还是一样。主控也换了

网友A:
先看看核心供电是否对地短路,因为短路未必是mos管导致,也有可能是电容!如果没短路再示波器看看每个上管g级是否有波形?

网友B:
这是正常的,测下上管的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测下上管的ds

断电测上下管没发现问题,核心供电也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核心供电是否对地短路,因为短路未必是mos管导致,也有可能是电容!如果没短路再示波器看看每个上管g级是否有波形?

所有阻值都正常,昨晚上搞了一晚上,我把全部mos管驱动管主控都换了新的,气死我了,主控方向焊错。没有发现就上电了,虽然没有哪里短路也没有烧东西,但是主控肯定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阻值都正常,昨晚上搞了一晚上,我把全部mos管驱动管主控都换了新的,气死我了,主控方向焊错。没有 ...

焊错了方向主控铁定GG了

网友:
还是上电就保护,所有管子和主控都换了,断电一会儿再测又不短路了

网友D:
检测外围的元件吧!

网友:
只能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外围的元件吧!

不上电是测不到短路的阻值正常,只有掉电后马上测才能测到短路
查了点位图,能引起上管g s极短路的就三个电容。已经拆掉。管子换了一堆,料板都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