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黑金刚版本能点亮g1620点不亮i3

楼主(2023-08-07):
i33220和i53470多点不亮,在另一台主板能点亮,bios已经刷过了,故障就是风扇转转停停郁闷了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检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检通不过

现在刷了论坛里的早期bios竟然能点亮了,官网最新bios竟然不行,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检通不过

明天不用编程器用u盘刷新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检通不过

那为什么g1620能过i3i5多不行,i3 i5在另一张主板上多能点亮

网友B:
用u盘更新bios竟然成功了,好奇怪,难道bbs后缀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盘更新bios竟然成功了,好奇怪,难道bbs后缀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改成bin就可以了

网友:
刷了论坛里的早期bios竟然能点亮了

网友:
怎么改,直接改后缀?编程器不改刷进去也很正常,就是能亮g1620不能亮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