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Dell老主板的故障

楼主(2023-08-07):
Dell品牌机的DIB75R/P
不能开机,短接PWR无反应,但PWR有3.3V电压。PCI-E的AUX无电压求思路。

网友A:
查IO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是指测一下IO芯片的引脚是否有工作电压或者有没有对地短路吗?

网友:
pcie b10对地80欧
5VSB、USB、PSON对地无阻值
插电源后pson电压4V

网友:
试试差不服差不多

网友:
pcie B10来自一颗4462的D脚,测量发现4462的S和G都是5V,S脚连5VSB,G未知,猜测G脚没有被拉低导致4462截止

网友:
找个图纸仔细看一下!

网友B:
1找图纸,2查io,大多数开机电路都是和io有关,少部分直接有桥控制,3对着io查时序,4查看绿线到三极管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找图纸,2查io,大多数开机电路都是和io有关,少部分直接有桥控制,3对着io查时序,4查看绿线到三极管有没 ...

图纸找过了,中文网络没找到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ite 8772的io,+3VSB脚有3.35V电压开机PWRBTN有跳变

网友:
发现+3.3VSB是+5VSB先经过一个LDO,再经过一个MOS管提供的,但这个MOS的G和S都是3.3V,D没有电压。
如果强制让G接地,+3.3VSB就有了,不过还是无法触发。

没点位图真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