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偶尔花屏死机

楼主(2023-08-07):
家里有一台老电脑主板是联想ih61m ver1.0  1155cpu
不支持22nm处理器,之前不清楚就从x鱼买淘了个e31275v2
从本站论坛下载了魔改的bios

也能正常开机,乱装了一个win11系统,开机测试,开始一切正常。

电源用的联想原装180w 、 cpu 1275v2 77w、机械硬盘500g、内存条双8g、用的是核显p4000  、开机待机温度50-60之间,满载80-90用adid64测试时候 花屏死机了,只能强制关机,开机后又正常,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希望大佬些给个答案,花屏图片如下
耽搁大家了,谢谢😊

网友:
单条内存试一下看看

网友:
CPU太高了,降级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内存不良或插入不好。

网友:
两条不一样的内存?不同频率?是否插双通道槽?

网友:
先重内存下手,然后就是主板。

网友:
具体用的是哪个魔改,刷完型号变成啥

网友:
降低CPU,检测内存是不是同频率?

网友:
和我的主板一样。我的现在是偶尔开机蓝屏,重启就好,有时开机还掉显卡驱动,也是重启就好。凑合着用吧

网友:
感觉电源不大够

网友:
魔改的不一定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