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800G4的BIOS问题呢

楼主(2023-08-08):
本人电脑小白,只因在某平台买了一台二手小电脑,HP800G4BIOS不识别南桥硬盘,故进来学习如何刷BIOS

网友:
加我送点视频教程给你 13691708525

网友A:
首先你得买个编程器,咱们迅维商城里就有,买个入门款的RT809F就可以,然后再看下怎么用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买个编程器,咱们迅维商城里就有,买个入门款的RT809F就可以,然后再看下怎么用就搞定了

编程器都买了,现在我是再找BIOS问题,我的机器问题是只识别靠近CPU的SSD硬盘,另外一个SSD硬盘就不识别,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