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线等!!!蓝宝石rx5700 超白金

楼主(2023-08-08):
故障:没有1.8V
主板没有对应图纸,没有点位,

芯片也找不出是什么型号的。是一个11脚位的,麻烦给位大佬给看下
跪谢!!!!!!

网友A:
您可以尝试使用关键字 NB691GG-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尝试使用关键字 NB691GG-Z

太牛了,我试试,这是怎么知道这个型号呢?

网友:
nb691的图片在这里我没有它的数据

网友B:
双8供电你为什么只插双6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8供电你为什么只插双6 ?

你肯定是没用过双供电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