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卡拉米的维修日记之各种机器各种问题(仔细看图)

楼主(2023-08-08):
对,兄弟们,又是我。换配件的小卡拉米,我又来分享了。
继续无奖猜问题修机。(看过帖的都了解情况了吧。)
案例1、小米15寸,版号6050A3132901
依旧只有快递单号,没有看见小作文。
插电表显升压只有5V,不正常,难道接口坏了?
猜测终归是猜测,拆开看看再说。裸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节点PAD67010短路。
搭个1V电压,
热成像一扫真相就出来了。
发财电容一颗拆掉即可。
隔离管也没见烧,咔咔装机测试。

案例2、戴尔USB用不了。版号LA-E071P(请各位看图留言评论)
(客户说的,我听到了,所以就不猜了。)
客户描述,装过系统、更新过驱动。结果都一样,说应该是哪颗电容烧了。
WNM,那意思是我借个风枪烙铁,你自己解决呗。
首先插电开机,进系统确实接USB鼠标没反应,灯都不亮。
看了下接口,确实有点松松垮垮的样子。先换接口试试看。
(事先也测量接口阻值,都正常,所以才去换接口。
   就是没测电压,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换了接口也是一个鸟样,老老实实拿数据说话吧。
经测量USB控制五角管UI1第5脚+5VALW有输入,但1脚无输出。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测量一脚对地值0.000Ω。

好机会,真短路了,烧机发现电容CI1短路。(又是一颗发财电容)
拆除后,UI1第1脚输出5v,插鼠标灯也亮了。
(现在的人难道都学会了猴子的悬丝诊脉?)

案例3、火影游戏机不开机,版号GJ5CNXX。
插电待机0.03A,按开机键无反应(偶尔上电到0.5A掉电)。
没有啥好说的,通病南桥坏,SR40B经常坏。

花钱请人改的ME,保持了logo一致。

案例4、联想yoga710进水、版号la-d471p
进水的就不插电了,万一一缕青烟冒出来就不好玩了。
(别问,问就是有过这一回事。猜不到问题才通电的。)
拆开一看,电源、电池接口很严重的腐蚀痕迹。
电池接口附近有元件腐蚀,先洗洗刷刷,烤个半小时再说。
没办法,电源线也进水了,将就用用看能不能行。
先打个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那就直接上电。
哦豁,0000,一点电流都没有?
一步步查吧,打开图纸慢慢查,进水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了。
隔离保护已经过了,查充电芯片PU301 ISL95520HRZ
先查供电DCIN脚,竟然没有输入?难怪没待机电流。

与其相连的原件就那么几个,PD301三极管2、3脚都有19V,PR324两端也有19v。
应该是进水断线了,直接从pr324拉到18脚dcin,待机0.009A这不就出来了?
上电能开了,电流咔咔一顿跑,显示了显示了。先放一边,等报价吧。
还没高兴太久,就发现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甚至待机都没了。
看来还有问题,改变思路,既然进水的地方断线了,
那就从没进水的地方借个电试试。
直接从大保险PF201拉个过去,待机又出来了,反复开了N次,没问题。
等到电池回来是第三天了,电池也能正常充放电。
结果键盘又不行,看吧看吧,我就说没那么简单。
继续修,估计得掉几根头发了。打字太费劲了,直接上图大伙看看吧

飞了近10根线,还好旁边空位是和键盘接口相通,只是不出料。
测试下了所有问题都解决。
发帖太不容易了,各位将就着看吧,没啥技术含量。
就分享分享日常,不说了不说了,

我去看杨师傅修奔驰钥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有没有发现其中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最后一张图来源于杨师傅修奔驰钥匙的飞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来源于杨师傅修奔驰钥匙的飞线图

向杨师傅学习!

网友D:
能写这么多图文的都不是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写这么多图文的都不是一般的

本来是想少写点的。写到最后越来越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就是好

网友:
红外是哪个型号

网友:
uni-t pro uti260b

网友:
大佬修起来像喝水一样简单

网友E:
这是来推销热成像的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来推销热成像的麻

厂家没事先联系我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