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80DE3/U3S3复位灯闪不跑码14.318MHZ波形异常

楼主(2023-08-08):
华擎的980DE3/U3S3主板,不跑码,不报警,测量电压也没有发现异常。时钟芯片是9LPRS477CKL,刚接触示波器,在测量芯片周围波形时,看到14.318MHZ的波形是这样子,请教一下这个尖刺突出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故障会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时钟芯片的几组波形正常否

网友B:
你示波器有没校准过,右下角显示的频率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的几组波形正常否

除了这个其它波形都是完美的图形,只有这个频率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示波器有没校准过,右下角显示的频率是正常。

边上有个14.318MHZ的晶振,测量波形是完美的。这个频率一样,但是带尖。

网友:
看这个时钟芯片有产生这个14.318MHZ频率波,为什么它旁边还有一个独立的14.318MHZ晶振呢?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华擎的你还不刷BIOS,纠结个时钟干啥。

网友C:
你示波器是利利普啥型号?eds102c?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的几组波形正常否

只测到100MHZ,48MHZ,14.318MHZ,没有测到66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示波器是利利普啥型号?eds102c?

好像eds11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