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5 2019不开机捡钱成功

楼主(2023-08-08):
描述下 进水机 据客户说是一杯子水歪到在电脑上了 来时故障现象是键盘有背光 屏幕不显示 电脑没反应 简单给客户说了一下 需要拆机看 客户同意后就开干 这机子好拆 背部拆螺丝就可以拆开 拆开后 没发现有很多水 就电池上有几滴水珠 背部只有在电源表面看着有点腐蚀(后来在显微镜下看其实不是 是灰尘)  继续拆主板 在看看正面 拆开后正面有整个都有塑料纸盖着 揭开看了下也非常亮 随给客户沟通 先清理下看看行不行 行清理费150 不行就需要修板 费用400元 客户同意后 开始在显微镜清理看着发黑的地方 清理完后简单装机测试 就出现视频当中的电流 能触发 不上电 又给客户沟通 需要修板留机 客户就走了 客户走之后 就开始测各大电感 没发现有短路的 就开始测电压 5v是常有的 3.3v和1.05是间歇性的 这机电路图没时序 估计3.3和1.05是出发后才出的 那为什么是间歇性的呢 无非2个原因 短路保护和下一级电压没出导致反复触发 排除短路后 那就要找下一级电压了 10代11代还是第一次修 也没什么时序 按以往的时序走应该是内存供电了吧 一测竟然没出 在仔细观察内存供电芯片周边发现PR514一头发黑 用刀一刮竟然烧断线了 找到电路图 发现只公共点通过PR514到内存供电的开启 随后替换pr514完成后 电流就一路飞奔 可爱的小新LOGO出来 至此完美收工

网友:
思路不错,运气也挺好,上次修个小新进水的,屏线接口进了点,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真幸运!这么快就找到故障。

网友:
修的不错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