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

楼主(2023-08-08):
小白求助大师,联想笔记本B40-45主板LA-B29上一个原件型号?疑似电容,炸没了,具体见图红圈中,先谢啦!

网友:
图呢?无图言吊?

网友:
发了,找不见!

网友:
谢谢,在线求助!

谢啦。大师快来!

网友A:
不用补少几个电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补少几个电容无所谓

因为开不了机,所以才检查出的

网友B:
PC804 PC824   很好处理  可以不装

网友C:
焊盘明显都是和旁边的电容连一起的,这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吧,直接在料板上找个一样大小的公共点电容,换上就行了。或者不用装也行,这地方并连了很多个电容了,缺一个无所谓的。

网友D:
这就是个电容,抠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804 PC824   很好处理  可以不装

已经抠掉了,看图,然并卵,估计不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电容,抠掉就行

已经抠掉了,看图,然并卵,估计不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明显都是和旁边的电容连一起的,这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吧,直接在料板上找个一样大小的公共点电容,换上 ...

已经抠掉了,看图,然并卵,估计不能不装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   抠掉还短路 那就是其余位置或者焊盘有问题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2023-09-07):
已经修好啦,谢谢各位,换了个电容和摩斯管

网友:
在主板反面一个mos管也坏了,换上就好了,网购原件电容加上mos管总计花了不到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