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IML进水

楼主(2023-08-08):
哪位大神有昭阳E4-IML图纸或者正在修这个笔记本,版号DA0LVAMB8F0  REV:F。 IO左侧进水腐蚀掉了两颗电阻R4760和R4761。应该能充电也能放电。目前可以开机只是检测不到电池电量,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拔掉电源就显示剩余项目未知。

先行谢过

网友A:
找不到图就整两个10k上去试机,测的没问题就直接收钱了

网友:
路过需温习一下

网友:
找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图就整两个10k上去试机,测的没问题就直接收钱了

修完了,买的图纸,是两个4.7K电阻,没找到小的用了两个稍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