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2,开机后进系统自动关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8-08):
故障现象能开机,开机进系统风扇一加速就自动关机。只在BIOS中不关机,怀疑电源部分故障带载能力差,去掉固态硬盘,U盘启动和拆掉一个内存条后现象依旧。后用万用表测试板上电源部分发现Q8 NMOS管D和S端击穿,更换同类型管子后,开机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老师傅

网友:
只要能开机,能充电,能进系统,一般都不会去怀疑隔离电路。楼主厉害。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

网友:
嗯  一般能开机到系统的不会想到是保隔坏了。这个坏了多数都是不亮机的

网友:
我昨天修一台华硕 可以开机,不充电,也是第一管子坏,G级不升压,

网友:
我的那个深海幽灵z2也是这个毛病。不过进BIOS和系统都自动黑屏。电掉到0.5A,CPU供电和屏供电掉电,EN都是PcH发出的。没搞定。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以前也发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