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S的12V电压监控的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3-08-08):
有一块主板的IO芯片是
IT8712F
-S,它监控12V电压的94引脚旁的电阻掉了,导致在BIOS里显示的12V电压为0。请问这个掉的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芯片
iOS
主板

网友:
什么牌子主板?什么型号?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用
u1464752
谢谢提供的资料。只需要24K的电阻吗?我看到旁边的5V用的是22K的电阻,电阻压降从5V到1.5V。我担心电阻小了会烧芯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提供的资料。只需要24K的电阻吗?我看到旁边的5V用的是22K的电阻,电阻压降从5V到1.5V。我担心电阻小了会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