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脑如何刷BIOS,免电脑刷BIOS方法来了主板救砖刷BIOS方法!

楼主(2023-08-09):
一不小心刷BIOS搞错文件黑屏不开机了,电脑变砖没有第二台电脑,有编程器也没用呀!

突发奇想,会不会有一种 离线刷BIOS的工具,
于是乎。

我到咸鱼搜索“离线刷BIOS”,没想到还真有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编程器,电池供电,可充电式的,便携式编程器,不用电脑。

可以用手机或者读卡器去网吧下载BIOS文件到内存卡里,bios文件名需要改成a. rom
然后把内存卡放编程器里,用编程器夹子一头连接编程器另一头连接主板BIOS芯片
按下开关,就开始刷BIOS了,有指示灯显示状态
刷完开机测试,成功点亮,我的电脑修好了!

如果是维修人员上门刷BIOS,就不用带笔记本电脑了,真的是太方便了!

网友:
你是带货的吗?哈哈

网友:
嘿嘿,看起来不错。。

     主意也不错,等待后续验证

网友:
还是不如一台电脑

网友:
真心没必要,真想最小化,可以直接用平板啊

网友:
这东西说有用也有点用,但是用处也不是那么大

网友(点评):
白送我也不要。

网友:
有电脑下载,为什么不直接刷呢

网友:
都去网吧了为啥不拿到网吧刷

网友:
接口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能自己刷bios的一般都不会只有一台电脑吧

网友:
长见识了作了解也不错的

网友:
初学者表示看不懂

网友:
涨见识了,学学习习

网友:
我去,现在电脑都烂大街了,还没电脑在身边,会刷bios的基本电脑不离身。。。

网友:
那么,它能自动擦除?能查空,如何知道有没有刷写完成呢?

网友:
修电脑肯定不是一台电脑,最少三台用

网友:
我这个手电筒,要另一个手电筒照着它,它就可以点亮,不需要充电,无限续航,你说我这个发明怎么样啊 阿sir

网友:
这个可以连电脑使用吗?有没有软件支持?

网友:
修电脑肯定带个笔记本呀

网友:
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

网友:
在客户面前刷BIOS能收多少钱呢?
不把电脑拿回去修他两三天你好意思收钱吗?
还有就是开不了机的叫师傅上门,估计是重要部门才会吧

网友B:
这个对维修人员作用不大。刷BIOS也要监测有没有刷写成功呀。

网友:
你这个我个人觉得实用性不高,如果你是搞维修的或对电脑有兴趣的不可能连台电脑都没有吧,大伙都说了现在买台一般电脑也要不了你几个钱,且你不可能为这块主板特去闲鱼买卖个这东东改刷个BIOS吧,假台你是有几块主板要刷BIOS你是不是也要跑网吧去转几次刷几个BIOS呢!当然,有想法是好,但也要衡量得失是否和利弊关系。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像周星驰电影里发明的手电筒,有光的时候就会亮,没光就不会亮了。

网友C:
上网下载bios也需要电脑啊,复制到tf卡里也需要电脑,改名字也需要电脑!

网友:
这个不错,我还专门买一块主板才刷好,有这个就不用了

网友:
这是给不会修电脑的人员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自己刷bios的一般都不会只有一台电脑吧

也有点用啊买了旧主板新u不刷没法开机,去电脑店刷60...还是最低得...这个如果成本90以下还能通用还是有市场的,不占地方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下载bios也需要电脑啊,复制到tf卡里也需要电脑,改名字也需要电脑!

安卓手机可以直接连接内存卡,不用电脑。苹果手机有苹果专用读卡器可以连接内存卡,这样没有电脑的人可以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真是什么都有的,厉害了

网友:
现在有连接手机刷bios的编程器了,不用电脑,所有操作在手机上安排,手机wifi连接编程器就可以刷,比你这个要先进得多。下载bios可以在手机端搞定。

网友:
扣了BIOS电池,开机,然后再上电池,开机。有概率直接恢复默认BIOS

网友:
卡座百分之90以上不识别芯片,材料上面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真的方便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维修人员作用不大。刷BIOS也要监测有没有刷写成功呀。

有指示灯显示状态,红灯表示正在烧录,蓝灯表示正在校验,灯灭表示烧录成功。若红灯闪烁表示芯片接触不良,若蓝灯闪烁表示校验错误,检查连接重新烧录就行了

网友:
对维修人员意义不大

网友(2023-10-19):
修电脑肯定自己有电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