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大短路

楼主(2023-08-09):
华硕FA506,换了显卡供电MOSAQ3118老烧右边第二管,想改集显,取下显卡芯片和显存,断电感和显卡供电,但不显示咋搞,有大神指点一下不

网友:
那位大神能告诉一下我发红包给你啊

网友A:
换显卡换显卡MOS同时换显卡供电芯片应该不容易出问题吧 有的电脑上显卡直连的拆了显卡肯定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换显卡MOS同时换显卡供电芯片应该不容易出问题吧 有的电脑上显卡直连的拆了显卡肯定不能显示。

我看了一下有人说可以改成集显,,我觉得用集显会比独立好多了,,MOS管我全部换新的,还是烧,显卡那么贵,,能用集显多好

网友B:
给想改成集成显卡的同行们一个忠告,,把电感和MOS去掉,显卡拆掉,显存拆掉,显卡供电芯片拆掉,刷个BIOS,用原来适配器开机,,嘎嘎嘎滴,,我的亮机完美使用中

网友:
上传一个BIOS,,R5 4800,,显卡1660TI 6G的

FA506IU-AS.3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想改成集成显卡的同行们一个忠告,,把电感和MOS去掉,显卡拆掉,显存拆掉,显卡供电芯片拆掉,刷个BIOS ...

不是所有主板都可以这样改,有些要改集显独显识别电阻

网友(2023-10-17):
请问下楼主,你改成功这板,CPU是R7吗?显卡N18E-G1-B-KD-A1 ,手上也有这板,显卡芯片大短,不打算换显卡,也想改成集显

网友:
现在的集显不比以前,也容易坏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FA507R的也是显卡的供电复合管短路了,现在开机花屏了,也想改集显

网友:
这两天遇到一台MOS烧 主板层烧穿 显卡测量阻止0.00 应该也坏了 查了下楼主的贴可以改集显  试了试确实可以改 不过不用楼主说的这么麻烦 直接拆掉 显卡 显存 供电的所有MOS管 去掉电感 (不用拆供电管理芯片 显卡 显存) 就可以点亮了 不过点亮进系统CPU降频 0.39卡 这个解决办法就是刷楼主发的这个BIOS 就能完美解决 谢谢楼主

网友:
断掉显卡19V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