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ENOVO V110-15IKB(售后要800多维修费)主板(续)

楼主(2023-08-09):
该主板换RTC电池和无线网卡后,真正的问题才发现:原来不是不开机,而是开机进系统总是死机。重装系统后第一次是正常进入桌面的,但是关机后启动总是出现错误,启动错误代码0XC0000001

第一次出现启动错误强制关机两次后第三次自动修复可以开机,开机看设备管理器有几个感叹号
其他设备
PCI简单通讯控制器
PCI数据捕获和信号处理控制器
USB2.0-CRW
!未知设备
之后不能进系统,出现错误提示时可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装驱动,用蓝屏修复软件检测硬件都没问题,就一个APICVPC异常。修复该异常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以为系统不好,装了N次系统,也是装好后关机重启就出错失败。
后来从联想官网下载驱动,在安全模式下装好联想官网驱动后还是不能进系统桌面。只有再重装系统在正常模式下装上联想驱动看可以解决不。如果还不行只有刷BIOS。请论坛大师支招!

网友A:
应该不用换板,用联想驱动管理修复,带感叹号的没有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好奇怪,也没几个回复的可能大家都很少遇到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高级

网友(2023-11-01):
用驱动总裁试一下

网友:
刷BIOS不行估计CPU了

网友:
这机器也值不了8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换板,用联想驱动管理修复,带感叹号的没有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好奇怪,也没几个回复的可 ...

所以驱动修复机子就好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如果主板没有进水腐蚀那就在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GHOST版容易在某些型号出线这类问题,搞个完整安装版可解决,或者完整版GHOST也可以

网友:
出这个代码0XC0000001,想问一下:你装的WIN11吗?

网友:
预装Windows 10 Home Basic 64bit(64位家庭普通版)。

网友:
主板问题(考虑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