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76 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23-08-09):
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换了个ISL95521(图纸上是这个型号,板子上用的是ISL88739,说明这两个芯片可以通用)就可以充电了,充电时,电池接口BT+的电压是慢慢升上去的,开始15V多,后面变16.3V

接同行送来一台DELL 15-3576 ,板号17841-1,说电池不能充电,电池他自己已经换过了,用他换过的电池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是不能识别电池 的,BIOS里面显示不是dell授权的电池,后来查了下,这个电池是加密的,必须是dell加密电池才可以使用,那应该是同行电池定的不对,我就重新买过一个,电池到了可以开机,BIOS里也显示正常,进系统后能看到电池量里,就想着让他充一会看下,结果不但没充进电,电池电量还减少了(刚开机有43%)
在BIOS里也能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电量还掉,还有开机指示灯一直是白色的,充电应该会变颜色的吧?拆开后量电池接口,只插电池,接口1脚有13.9V,其它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然后插电,1脚14.4V,3,4脚都是3.2V,5脚没有电压(这个不接电池是有3.3V的,接上就没有了,是电池检测信号,这个也是正常的)
至此就觉得1脚充电电压不正常,应该是有16V左右吧,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充电芯片换过了,是EC吗,在线求解

网友:
换ec。我遇到过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