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0000007b

楼主(2023-08-09):
一个老服务器开机000007b蓝屏,里面没有sata设置,有办法修复吗
设置

网友:
没有IDE模式吗 不行就PE 离线注入驱动

网友:
你这是服务器,应该还是硬盘通道模式问题,通常服务器都是用的阵列模式,具体还是得看看coms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