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识别充电器

楼主(2023-08-09):
这个会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dell一般要原装充电器,你这个不识别充电器到底什么意思呢?不能开机,开机后报充电器问题,不能充电?

网友:
DELL不是有PS_ID吗,检查中间针电路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 ps id这一路

网友:
跟BIOS没关系 找 PS_ID

网友:
DELL不是有PS_ID吗,检查中间针电路

网友(2023-09-15):
某宝上有戴尔惠普专用转接头

网友:
思路:
1、检查是否是原装适配器
2、检查笔记本电源接口是否损坏
3、检查PS_ID信号

网友:
检测PS_I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戴尔必须要                           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