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IX是什么?请高手看看

楼主(2023-08-09):
ASUS PRIME Z390-A 图纸中有 S0IX,表示什么,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S0iX是什么?
  (S0是ACPI型电脑的睡眠姿势0。
  iX是。。。i是Intel。X是1,2,3....。)
  古时候的电脑是S3转到S0,
  现在的电脑是S0iX转到S0。
为什么S0iX完胜取代了S3呢?
  只因为S0iX在和S3相同耗电下反应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0iX是什么?
  (S0是ACPI型电脑的睡眠姿势0。
  iX是。。。i是Intel。X是1,2,3....。)

谢谢回复,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有人称为:  现代待机!不知对不对

网友:
图注:S0ix技术可让系统进入主动待机状态。上图中黄色部分代表活动窗口,处理器和设备处于C0/D0的工作状态,其他控制器均开启;主动待机的时钟脉冲上升沿到达之后,绿色部分的策略窗口开始工作--各部分开始准备进入低功耗的S0ix模式,例如处理器将缓存数据写到内存,内存完成数据写入后开始关闭,时钟发生器在控制器关闭后开始关闭等;蓝色部分的长度代表在S0ix模式下的时间长短,长度越长则表示睡眠时间越长,相应节省的功耗就越大;在需要数据处理的时钟脉冲上升到达之前,各设备事先汇报的容许延迟时间决定了唤醒时间,即紫色唤醒窗口部分的长度;一旦数据处理的时钟脉冲到达,各部分即完成了唤醒操作,重新回到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