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7th 2019年 8代cpu 键盘不灵

楼主(2023-08-09):
开机键盘能用几秒,,要不就全部键没反应,有时能用几分钟然后键盘全部键没反应,后来发现按键f5 f6调亮度可以,其余键不能用,重启电脑又能用,换了键盘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cpu
调亮度
电脑
重启

网友:
换EC看一下吧

网友:
今天把ec换了,开机好多报错,,键盘还是一样,键盘用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2023-10-14):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 你要么刷EC程序 要么换一模一样的主板上拆下来的 主板年份都要一样才可以 前几天遇到一个EC坏的 网上买的刷了程序的就是报一堆错 键盘也用不了 然后找了好多程序 刷上去都不对 最后买了一个一样的主板 年份也一样的 把EC程序读出来 写过去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