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700-35F 电源怪现象

楼主(2023-08-09):
HK700-35F 电源怪现象,空载,测试,短接启动,各个电压都正常。安装在电脑主板上,按主板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此时启动脚仍然是低电位。可是主板不正常启动。这个主板是好,用其他电源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网友:
看下电源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启动带载能力差,把绿线和紫线的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5VSB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