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FRD-WFD9屏幕排线主板端两个电阻的参数?

楼主(2023-08-09):
求:华为FRD-WFD9屏幕排线主板端两个电阻的参数?

网友A:
nó là điện trở trị giá  0 Omh

网友:
引用 网友A:
nó là điện trở trị giá  0 Omh

看不懂越南文字。

网友:
it "s 0 omh

网友:
感谢科普。再请教,它是多少A的?

网友:
这个通病 由于离进CPU太热 阻值变大 屏幕闪烁 供电不稳定  直接拆报废屏幕供电保险即可 或者短接也行

网友:
两个保险 都是0欧

网友:
二端直连,不必想太多

网友:
0欧吧,直接短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一坨锡就行。

网友:
直连就可以,之前修过有背光,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