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没触摸。MCU还是cpu的问题?

楼主(2023-08-09):
进bios触摸屏的固件版本是空的,现在用的工厂bios,用原机的bios,好像有固件版本,不过一样没触摸。大概哪里问题??MCU芯片的bios程序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换过触摸屏试试没有哦

网友A:
好像需要用原机Bios合成

网友B:
用工厂bios合并原机Me

网友:
触摸屏肯定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用原机Bios合成

刷的工厂bios,不需要合成,原机的,有me故障依旧,没有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工厂bios合并原机Me

工厂的,不需要合成me的吧,我之前刷工厂的,都是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
触摸屏幕驱动掉了?装个驱动试试。楼上的方法都试过还不行的话,那只有拆机查硬件了,触摸屏转232的模块坏了也可能

网友:
好像有个飞思卡尔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