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_DGS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8-10):
第一步打各供电对地值,没怎么修过这品牌,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正常,只能判断是否短路。
12V

、5VSB、

CPU供电、12V

、3.3V 、

5V

PSON

PG,然后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值都打了一下,都没有短路。然后就是上电测量电压。

内存供电,华擎和华硕一样,也喜欢预供电,条件不满足,供电出不来。

桥供电

桥供电

VTT供电

CPU_sa开启电压,

但是测量到CPU供电这里0V,然后就看下是否有开启信号EN

测量后发现EN是有的,其实这板我修了几天,查了很多资料,实在是惭愧,还是没有修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我是否少测量了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供电这里已经测量了,

然后就是时钟也有了,这时应该就是CPU_PWRGD了。

根据点位测量

CPU_pwrgd也出来了,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要蒙B了,因为没有示波器,根本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是个什么状态 ,但是根据实际经验,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电源管理芯片上,要么保护,要么条件不满足,为此我不但打阻值,还把所有CPU供电电路的MOS管和电解电容拆下来看下是否有轻微不良,结果都是好的。再接下来就只有查IC的工作条件了,但是受限于资料有限根本不知道芯片的工作原理 ,只能根据网上查找到的碎片化的资料再加上自己那点可怜的经验去猜,去蒙。但是着先还是要把电源管理芯片给换了,找了一块能出供电的主板的芯片换掉之后故障依旧,集显供电的驱动芯片也拆了。

故障依旧,只能按照搜集的一点资料来了,首先工作必要条件,EN和供电,EN已经测量过,有了,

5V和12V都有了,接下来就是VID了,虽然不报希望但是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先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

这是三组VID测量的数据,然后就是搜集到的一些测量点位的资料。然后接下来就是根据搜的资料参杂自己的一点见解瞎猜的推断

这是OCSET,由5V供电2分压,过流保护,应该是提供一个基准参考给内部取样电路提供对比的。这个值测量是正常的。

tmpmax,温度设置信号,应该是给芯片内部温控电路提供取样电压的,但是这里就非常奇怪,按照分压,此处应该是2V电压,但是不管怎么测量都是0.9几V,换电阻也一样,打值也一样,芯片是从好板上换下来的,所以只能怀疑是不是内部保护,拉低了,但是知识有 限,搞不清楚,只能留给大神讲解了。
ICCMAX最大电流设置信号,不知道与OCEST是什么关系 ,也是分压测量不正常,正常是2.5V,实测只有1.1V左右,电阻也换了,只能怀疑内部保护拉低,也只能留给大神科普了,

这个ICCMAXA是从一个教材上看到的,说是这个分压不正常,会导致不出核心电压,与是我测量了一下,分压电压偏高,换了电阻一样,与是我把上拉电阻拆了,发现两个焊盘上都有近5V电压,搞不清楚是保护了还是因为条件不正常,所以不能正常分压取样。
到这里基本就讲完了整个维修过程,由于经验不足,知识欠缺,这种供电正常,开启条件正常,有VID电压,不出CPU供电的主板,再深入下去就会非常迷茫,芯片型号的多样性,主板设计的多样性,资料的欠缺会让维修非常困难,希望能有大神指点迷津,也不枉费我一片心血发出此贴。先谢过了。

网友:
大师啊 ,真的超级厉害,请问收不收学徒

网友:
大师级别来的,,
     这种维修程度。。。
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洪水

网友:
维修精神值的学习

网友A:
建议了解下时序,看你一直围绕CPU供电周边检查,好像忽略了PCH和IO的工作条件,连CPU供电前一步你都没有检查到。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是可以确定是保护了,但是是过压还是过流不知道,因为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上电瞬间是否有PWM波形,而且ICCMAX是否是因为过流导致内部拉低,ICCMAXA 是出集显供电后才工作还是一开始就工作,TMPMAX温控信号与ICCMAX是否有关系,因为我测量IRTP信号时,是正常的,所以不知道这两个信号的主次关系 ,到底是谁拉底谁,如果是过流,怎么打值又没有短路。如果是轻微漏电我拆下来的原件测量又是正常的。好难呀。

网友:
佩服,这么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你比我厉害,我修到这样的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
我看不懂

   不带cpu  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了解下时序,看你一直围绕CPU供电周边检查,好像忽略了PCH和IO的工作条件,连CPU供电前一步你都没有检 ...

时钟有了,说明CPU虽然没有预供电,但是发出了PG信号,IO也发出了PG信号,25M晶振才会起振发全板工作时钟信号,我不但测量了PCIE上的时钟,还测量了CPU上的进钟,桥在发出时钟后才会读取BIOS,并向CPU发出CPU_PWRGD信号,通知CPU上电,CPU然后读取BIOS并向电源管理芯片发送VID信息,电源管理芯片解码供电,才会正式出CPU供电,所以我才认为还是芯片的条件不满足,因为前置条件不满足,应该是测量不到那么多PG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了解下时序,看你一直围绕CPU供电周边检查,好像忽略了PCH和IO的工作条件,连CPU供电前一步你都没有检 ...

因为CPU没有出供电,所以没有VRMPWRGD这个信号,桥才无法发出复位信号的,至于CPU_PWRGD 和VRMPWRGD这两个信号谁先谁后,我看基地老师的一些指导资料上面也有说明,并没有标准的先后,而是看电路设计。

网友:
修到这种的就是头痛,测了相关的条件 似乎都正常,但就是出不了供电。隐藏的故障很需要时间。

网友B:
这个芯片me供电容易坏型号丝印29  有时候可能电压出来了 pg没出来  测一下看看pg有没有3.3v

网友:
apwrok 信号 ite pwrok

网友:
已经出时钟了,

网友:
利害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还是看不懂,只晓得那根紫色线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me供电容易坏型号丝印29  有时候可能电压出来了 pg没出来  测一下看看pg有没有3.3v

105ME供电已经测量过了,正常的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