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国度GM501GS V2.1显卡代码43

楼主(2023-08-10):
    机型:8代I7 GTX1070    板号:GM501GS V2.1  同行送修机器
    故障:  显卡代码43,MATS换了几个版本报错都不一样  没有参考意义 供电正常,没有VBIOS供电,VBIOS供电开启受U4301控制,U4301是一个集显独显切换芯片,应该是通过总线受显卡控制 显卡N17E-G2-A1更换过两片,故障现象一样,强拉VBIOS转换供电,进系统可以打上显卡驱动,重启后又掉驱动

网友:
这种应该核心坏

网友:
楼下大神速来解答疑惑

网友A:
测一下显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换了两个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显存供电正不正常

1.35v正常的

网友B:
找成都龙芯科技杨老板 他可以给你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成都龙芯科技杨老板 他可以给你秒了

这么牛啊。。

网友:
我有一台G531GW 1.6的 开机无显。准备换显卡

网友:
必须的嘛 修你这种 杨老板手到擒来

网友C:
显存有没有换过试试  显存也会报43

网友:
看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有没有换过试试  显存也会报43

8个显存全换过了,驱动有时会自动打上的,一重启就不行了,找到问题了 有问题的时候没有VBIOS供电,VBIOS供电应该是 CPU和显卡同时控制的

网友:
机器有点位图的,没发现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