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排列顺序是怎么排的

楼主(2023-08-10):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B1颗粒是哪个  怎么看 求指教

网友A:
金手指倒数第3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倒数第3颗

正时针 从上往下 A0 A1 B0 B1  C0 C1这样吗

网友:
帮不上忙哦

网友:
面前这三个的右边,往上第一个就是出现数字最大的那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时针 从上往下 A0 A1 B0 B1  C0 C1这样吗

逆时针A1 A0 B1 B0 C1 C0

网友A:
逆时针A1 A0 B1 B0 C1 C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A1 A0 B1 B0 C1 C0

现在我把B1换掉了 还是花屏  是不是就是主芯片坏了?还是还有别的愿意导致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A1 A0 B1 B0 C1 C0

有再测试一下显存吗

网友:
逆时针   n卡A1A0B1B0C1C0D1D0    a卡是先0在1

网友:
你图中标的b0才是真正的b1

网友:
不是逆时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