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S5452H

楼主(2023-08-10):
关于RTS5452H 机型小米板号NB2500 V4  芯片3v短路 应该是带程序 全网搜没有剪板 芯片卖家称拆机  85一个到货后芯片芯片很新 上面有个黄漆点 感觉不靠谱 无奈定都定了 装上测试条件全正常 就是不升压 感觉芯片的假的 再此提醒各位买这个芯片要慎重 最后改的诱骗器对付用了

换了一个这样的诱骗器  试了下兼容协议比较多 下次试试

网友:
芯片带程序可真是太烦人了,对明智做法,改诱骗器,接口处理好就行

网友A:
这个机器很好改的 改了好几台了

网友:
芯片假是一方面,现在基本不带程序了,跟苹果一样,芯片周围有个8脚的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好改的 改了好几台了

我用这个只能用华为的  联想不好使 原装的没在身边 看着这么点的小芯片就不靠谱 换个别的试试

网友(点评):
这样改完 目前的接口还能用作数据传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好改的 改了好几台了

你好,想问问你这个模块那里有卖?是所有牌子的都可以用吗,联想,华为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问你这个模块那里有卖?是所有牌子的都可以用吗,联想,华为都可以吗

华为可以用 联想有些可以 有些还没试 TB黑马买的

网友:
TYPE C这个的确不好搞,有诱骗器了不错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刷进去

网友:
一个芯片85,一个诱骗器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