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1401BT芯片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8-10):
ASP1401BT芯片不出CPU供电,这个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第六脚PG也正常0.65V,第十脚VHOT也有1.01V也正常,3.4.5脚VID也有1.01V,芯片32.34.35正常输入应该有波型,这个有2V输入出,没有波型,此芯换几个还是一样不出CPU供电,三个小的驱动芯片也换过一样不出CPU供电,不知道这个芯片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出CPU供电。

网友:
查fb,查svid波形

网友(2023-09-09):
楼主修好没有,碰到同样的芯片也是不出供电

网友(2024-01-18):
感谢分享,也遇到此类问题,有图能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