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服务器主板 P7F-X CMOS电池耗电快

楼主(2023-08-10):
原来是升级网吧服务器后换下来的,没有故障。我用了几年后坏了,要频繁的换2032电池。否则时间日期和硬盘模式都恢复初始了。最近我的局域网文件服务器出故障了,于是想修好后用此主板组个新的文件服务器。因为它支持6块硬盘,并且应该是支持RAID0可以加快写入速度。

由于没有图纸,所以用电路刷一点一点的刷。最先找到这个双二极管,测量发现电路后面阻值偏低。再继续刷找到3个钽电容,更换了还是电阻偏低。再继续刷

找到这个3个电阻,测量电阻后面都没有异常。这几个电阻一般是待机那几个信号,比如RTCRST# SRTCRST#之类的。再继续刷,就刷到了IO芯片上面。

这个电池电压直接进入了IO芯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反正挑开了这个引脚也可以正常显示。CMOS电池内阻恢复为无穷大,过了一天仍正常看起来修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A:
w83667hg-a=nct6766f,该脚就是vbat脚

网友(2023-09-22):
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w83667hg-a=nct6766f,该脚就是vbat脚

那就是io的问题了,但是io不用这个脚似乎也行

网友:
应该是电压监控脚或者别的,只要不影响主板的复位和功能,能正常启动可以不管。

网友:
这个脚有电容吗?有的话拆掉看看会不会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