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5V稳压取样阻值计算

楼主(2023-08-10):
取样贴片电阻阻值如图,目前实际输出电压是11.6和5.1,我想把12伏调高点,该怎么计算和调整上分压电阻?

网友:
开始以为12伏输出偏低是滤波电容问题,拆下来测了容值没问题,还是换了新的,但输出电压依然没有一点改变。就琢磨稳压反馈电路,以往看惯了下分压5K,5伏上分压10K,12伏上分压39.9K的组合,这个电源这个分压取样组合看不懂了。

网友A:
电压取7伏,电阻并联后3.3K,实际电流是5伏的。431的控制一定是2.5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取7伏,电阻并联后3.3K,实际电流是5伏的。431的控制一定是2.55

谢谢朋友,但是没看懂你说的话,这个是原厂的阻值,我想升高点12V电压,该怎么调两个上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取7伏,电阻并联后3.3K,实际电流是5伏的。431的控制一定是2.55

实际电流是5伏的什么意思?431的2.5伏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流是5伏的什么意思?431的2.5伏我知道。

意思是431控制极实际电压在5伏左右?那相当于431会认为输出超压而完全导通降压,光耦也最大程度导通去降低PWM占空比?

网友:
我计算了,下分压电阻合并电流是1.07毫安,上分压电阻合并电流是1.027毫安,这个阻值设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
慢慢计算了下这个双路稳压反馈电路,下分压电阻锁定电流,12V和5V上分压电阻的比值决定两个电压反馈的权重,12V是5伏的4倍影响权重一样,12V阻值低于4倍影响更大,高于4倍愈小。明白这个原理我就好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