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 E 1.03通电秒掉

楼主(2023-08-10):
如题
华硕H81M E 1.03通电秒掉
按开机秒掉电,再次触发可以触发,但是问题依旧。

看了论坛说是断开 IO 的OR411 33欧电阻后就不断电了,这个是链接到桥那边短路的。

然后测量PU101(ASP1258管理IC)的40脚没有1.05V电压。查了SQ20和SQ22的两个三极管 分别有3V。但是开机SQ20的3脚没有1.05V

然后查1脚开启链接的PQ735(METR3904)3脚没有3.3V   1脚链接的是一个30K的电阻,换了这个就好了。
管理IC的1脚是VCORE_EN 我知道是3.3V开启IC的信号。

有了以上的开启信号后  这个管理IC 40脚是VCORE_SHDN 这个1.05V 才出来  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VCORE_SHDN#这个信号就是关闭的意思,应该是起到一个检测作用,如果芯片检测到这个脚是低电平,就会关闭输出
所以这就是开机掉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