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19 开机不显示 键盘大小灯能切换

楼主(2023-08-10):
联想Y7000 2019 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突然蓝屏 重启就不显示了 但是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有的时候可以显示 但是不认硬盘。

拆机测了一下屏供电VDD+3vs  只有2.7v 查了一下+3vs是u56转换过来的。u56 的6.7脚有+3v电压,8.9脚只有2.7v。就是u56的问题,我偷懒直接飞线了 没有更好u56. 屏幕直接点亮 硬盘+3vs也是u56转过来的 所以直接识别硬盘进入系统。到此维修结束 小故障跟大家分享一下。附上点位图供大家使用

Y7000 2019 NMC221R01点位图.rar

网友:
这芯片料板上很多的

网友:
u56还是直接换了比较好!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应该把U56换掉才完美!

网友(2023-09-24):
我今天遇到也是不显示,外接键盘可以切换大小写,查到显卡没有给出屏幕的开启信号

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