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 b450主板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3-08-10):
    一个b450主板开机掉电,触发秒掉电,能再次触发

板子测量没有短路,但是没有待机1.8v供电,测量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直接换个芯片,测量居然4.9v了,还好没有直接上u,要不然u就挂了,

测量芯片的各脚电压,发现fb脚3.6v,难道芯片是坏的?这个脚在图纸上没看到连接其他地方啊,于是再换一个芯片,这次测量又是没有1.8电压,fb还是3.6,在这里折腾了好久,百撕布得骑姐,芯片换了三个还是不行,最后无意间点开背面一看居然有到背面

背面再到了下面这里,换掉这个芯片1.8出来了,触发还是秒掉电,这就头大了,待机电压都正常,触发还是秒掉电,

没办法了,强行上电吧,短接电源强行上电,测量没有cpu供电,测量芯片开启没有电压,把下面那个6脚芯片拆了还是没有电压

然后把下面这个再拆了开启有了,测量slp s3居然是短路状态?

把slp s3烧鸡一下没烧出来,但是烧完鸡居然不短路了,好神奇,

但是,但是还是触发秒掉电,但是强行上电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然后突发奇想,既然电压都正常了能不能亮机呢。

于是装好u开机,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就是先短接电源,然后触发开机针脚居然能正常跑码亮机,也能正常关机

那么问题来了,各电压都正常,都能正常亮机了为毛还是会触发秒掉电,io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我也有点百撕布得骑姐,难道是电源问题吗,有没有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点百撕布得骑姐,难道是电源问题吗,有没有换个电源

电源没问题,上其他其他主板正常

网友B:
感谢感谢难道是电源问题吗,有没有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难道是电源问题吗,有没有换个电源

没有其他电源了,但是电源上其他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C:
slp s3可能还连接着一些芯片微短路,被你一烧断开了,但是那个芯片故障还在。我又一次修块铭瑄是smb短路,烧了下电流也不大,瞬间就不短了,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 s3可能还连接着一些芯片微短路,被你一烧断开了,但是那个芯片故障还在。我又一次修块铭瑄是smb短路,烧了下电流也不大,瞬间就不短了,正常开机了。

一个个拆连着的芯片吗

网友:
最新进展,现在是短按开机针脚会掉电,但是按开机键1秒以上不会掉电,但是有听到电源开关断开的声音

网友D:
这主板没图纸吗?怎么都是点位图上跑线路呢?主板具体型号也没写全。如果有图纸应该很容易找到故障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没图纸吗?怎么都是点位图上跑线路呢?主板具体型号也没写全。如果有图纸应该很容易找到故障点吧。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
感谢感谢难道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这么神奇嘛,理解不了

网友:
V星的开机电路到底是咋样的,各电压完全正常都触发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 s3可能还连接着一些芯片微短路,被你一烧断开了,但是那个芯片故障还在。我又一次修块铭瑄是smb短路,烧了下电流也不大,瞬间就不短了,正常开机了。

另外又碰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这块slp s3正常的,但是也是开机就掉电

网友:
准备修个插上点过5分钟才能开机的主板,看看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