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79魔改V星bios

楼主(2023-08-10):
自己看图吧,我在不能用服务器内存的华南x79老款主板上验证过,刷完立马支持服务器内存,有V星图形化界面,小白第一次发帖

V星魔改bios,适用老款华南ver2.4~2.49所有版本

网友A:
刷入教程方便复制下e文字吗

网友:
看不懂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入教程方便复制下e文字吗

直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B:
支持什么样的主板?

网友B:
这固件确实有用,我刷了成功了,成功点亮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大只能支持到32g运行内存64g就支持不了了,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什么样的主板?

上面写了啊 ver 2.4至2.49,我刷过有一款老的写着x79z ver:2.4b 不支持服务器内存的,刷了马上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固件确实有用,我刷了成功了,成功点亮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大只能支持到32g运行内存64g就支持不了 ...

以前玩的时候没用过这么大的内存,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的时候没用过这么大的内存,感谢分享

好吧,我说的是支持服务器内存的,现在的问题是上次可能是内存没插好,所以没点亮,最后点亮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刷完这个之后,声卡区都没了,后面的USB3.0接口也用不了了,总之各种问题!唉!

这个你可以先备份华南的专用声卡等驱动啊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很少来论坛了,现在都玩的八代志强养老了。已经电子养胃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的时候没用过这么大的内存,感谢分享

看来还是得找找其他的固件,这固件,虽然好,但是,刷完之后各种bug。

网友(2023-10-28):
下载一会儿过去刷

网友D:
有没有后续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后续版本啊

没有哦,不玩洋垃圾了

网友(2024-01-25):
请问楼主,这个BIOS支持华南至尊主板X79 G279K VER13吗?

网友:
大胆的尝试,知道借鉴

网友(2024-03-28):
下来试试看

网友E(2024-07-11):
第一次见, 你这个照片不够详细,详细写出修改后有什么好处

刷完支持服务器内存、支持调电压、支持nvme转接、支持超外频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说的是支持服务器内存的,现在的问题是上次可能是内存没插好,所以没点亮,最后点亮了,现在又有新的 ...

这个你可以先备份华南的专用声卡等驱动啊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很少来论坛了,现在都玩的八代志强养老了。已经电子养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 你这个照片不够详细,详细写出修改后有什么好处
刷完支持服务器内存、支持调电压、支持nvme转接、支持E5 26XX系列超1.67*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