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拆屏幕掉出来一个橡胶O型圈

楼主(2023-08-10):
苹果12拆屏幕掉出来一个橡胶O型圈,不知是装在哪里的,放到前置摄像头等屏合上后屏在摄像头位置有点突出,放前置摄像头左边那个孔也不行,盖上屏幕后依旧会突出,不装O型圈不会突出,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摄像头防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摄像头防灰用的

谢谢!但是装摄像头后会突出

网友:
不影响功能!

网友:
直接不装就完事了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用

网友:
谢谢!但是装摄像头后会突出

网友:
摄像头边上掉的

网友(2023-10-07):
是摄像头防灰用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