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报到,仰望各位大佬

楼主(2023-08-10):
一个只会用铬铁和万用表的小萌新,为了求一份DELL的BIOS文件,误入大佬群,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
手上有一台DELL的260电脑,莫名的点不亮了,之前还有一台270的也是同样的故障,然后官网下了EXE的固件,用网上找的命令行方式解包出来了BIN文件,最终给刷回来了,结果这台260的官网EXE版BIOS包再用那个命令行却无效了,又折腾了其他几种方式都不成,目前已经有点想放弃治疗了。
板号MIH61 MB 10097-1 48.3EQ01.011,然后在搜索结果里看到这里有8M的编程器固件包(原机是4M的),于是打算来碰碰运气,死马当个活马医,万一有奇迹呢?

网友A:
BIOS官网下载地址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官网下载地址发出来看看

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zh-cn/product-support/servicetag/0-c2ZxYTR2RlVNSDhKbGlBK0tDWjNSQT090/drivers
上面这个是下载页
https://dl.dell.com/FOLDER06330947M/1/MS-A08.exe  这个是EXE文件的下载地址

网上说这个主板有两种规格的BIOS,一种是这种260机器用的4M的,还有一种是3100这种机器用的8M的,目前能在网上找到的编程器固件基本上都是8M的,这种4M的按照原来那种在命令行下加-writehdrfile或-writeromfile参数的办法解不出来,也试了论坛里大神说的用那个三星脱壳工具去解,结果工具是英文的,提取了一下除了得到两个ICO的图标文件,没有其他的文件,又试了B站说的一个叫DELL PFC的工具,直接报错说这个里面不含PFC什么的,至于用十六进制工具直接提取,目前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所以已经打算去拆个8M的FLASH然后刷个3100的固件去试试了。

网友:
这个4M的也很多,论坛没有吗

DELL INSPIRON 620 MIH61R MB 10097-1 48.3EQ01.011.bin

网友:
欢迎 加入迅维,论坛很多资料的哦

网友:
后生 开始涌入这个行业了  欢迎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