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啊,请告诉我!

楼主(2023-08-10):
各位大佬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一个可充电小风扇

网友:
主控制芯片坏了,输出电压高达到20V左右

网友:
用机械硬盘不就是一个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吗

网友:
4056是充电芯片,那个应该是个单片机之类的,控制按键功能的

网友:
是个单片机吧

网友:
主控芯片吧

网友A:
这个相当于一个简易的单片机,1#接B+,2,3,4分别接背面的三个标注为R的(我目测应该为三个发光二极管 实在看不太清楚 只能猜一下了) 5#6#分别接三个MOS管的栅极 用来控制电机,7#为NC  8#为GND.

网友:
感觉是,每个这种风散的秘密,我给同学修了好多,都是丝印被打磨了,大胆猜测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一个简易的单片机,1#接B+,2,3,4分别接背面的三个标注为R的(我目测应该为三个发光二极管 实在看 ...

差不多是这样的,7#不是NC而是key,接背面的按键控制脚。

网友:
换啥,买块板子换上就行

网友:
小小的电路板,画出全部线路,然后分析就容易了。

网友:
充电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4056 是typec 电压输入识别,另一个是充电的

网友:
pic单片机,需要写程序控制。

网友:
有些单片机是有程序的

网友:
找到了也用不了,里面写有特定程序的。只有联糸厂家。

网友: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差的?

网友:
这个不是单片机,是国产定制专用控制芯片,带升压,带电压检测,厂家定制的,只能找一样的主板拆芯片

网友:
就一个tp4056

网友:
控制芯片

网友:
找找不行就买一块控制板改一下

网友:
几元件一个的小充电风扇?

网友:
咋啥都修

网友:
控制芯片吧

网友:
估计是FM5010F 移动小风扇控制IC

网友(2023-09-22):
就是一个tp4056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相当于功能固化定制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