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50-70m笔记本拆机后外部无声音问题

楼主(2023-08-10):
求助各位大拿,一台笔记本上述型号,自拆机换硅脂,组装后发现电脑无声音但有图标,未拆机前使用良好。后卸载驱动也无济于事。疑似电脑音响线路连接不良。有没有大拿指导一下那条线路可以测出音响线。分析出几个可能。谢谢。

网友A:
这属于典型的喇叭线没插导致的 你在拆开看看就欧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典型的喇叭线没插导致的 你在拆开看看就欧克了

没找到那个是喇叭线。。

网友:
感谢二楼,确实喇叭线问题,红白是喇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