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450GTS短路+无供电维修,两大供电芯片都是以代换维修!亲测正常使用!

楼主(2023-08-10):
这块显卡维修真的是女人买衣服打六折,一波三折!首先看外观,有被简单补过电容,伊拉克成色,灰尘很多,简单清理灰尘!测量显存、核心电感无短路!上电试机,开机保护,哦嚯,12v短路,想用烧机大法的,想想还是先把补过的电容拆掉先吧(因为补的有点丑),拆掉后测量短路排除,心想不会是捡到到死鸡了吧!通电测量,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没有核心供电!查芯片工作条件,UP6219AK,EN,VCC,VCC12,boot工作条件都满足,判断是芯片坏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查到可以用UP6206AK代换,刚好有个主板有这个IC,(这个显卡是三相供电,主要找三相供电的主板就好找很多)换上去,测量每个mos管控制脚接地阻值,正常!

通电测试,核心电压出来了,但是显存电压又没有,显存供电芯片是APM8720A,测量7脚EN,5脚VCC,boot都有,工作条件满足,判断芯片坏,这个芯片还得代换,因为我又没有,用RT8120A可以代换,这个用的多,随手一块主板就是,拆下换上去,测试mos管控制脚阻值正常,通电测量显存电压出来了,随后就有显示了,至此维修结束!
此贴证明:UP6219AK可以用UP6206AK代换
APM8720A可以用RT8120A代换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