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70主板南桥发烫

楼主(2023-08-10):
   x570主板能正常开机,网卡,usb,声卡各功能都正常,但是南桥芯片发烫,都100度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给个思路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稳定运行,就不用管了

网友:
换一个ec试一下

网友B:
X570本身温度就高,默认都要风扇才压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运行,就不用管了

温度太高,会死机,死机后马上开机不行,得等一会降温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70本身温度就高,默认都要风扇才压的住

再高也没有这么高,背面都烫的不能摸了

网友C:
你摸一下南桥的电杆是不是也很烫,换掉试试

网友:
X570南桥.是挺热的,CHIP_SOC对地值只有1左右。我觉得这些芯片,供电对地值越低发热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摸一下南桥的电杆是不是也很烫,换掉试试

电感会引起发烫吗

网友D:
x570南桥芯片组TDP标称热设计功耗15W,带个小风扇都烫手,15W已经堪比笔记本低功耗15W的CPU了,你想想它热不热

网友:
拆网卡声卡那些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570南桥芯片组TDP标称热设计功耗15W,带个小风扇都烫手,15W已经堪比笔记本低功耗15W的CPU了,你想想它热不热

风扇已经全速转了,温度还是100,手都不能摸背面,这还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风扇已经全速转了,温度还是100,手都不能摸背面,这还正常?

那你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导热贴不行要换,螺丝要拧紧,BIOS降级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导热贴不行要换,螺丝要拧紧,BIOS降级

正常的主板不装散热片都没有这么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主板不装散热片都没有这么烫

他不是正常的主板,你想想没散热片都不烫,为什么所有的x570主板要设计散热风扇,有的玩家都自己定做南桥热管散热器,TDP热设计功耗15W,跟笔记本低功耗CPU一个档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不是正常的主板,你想想没散热片都不烫,为什么所有的x570主板要设计散热风扇,有的玩家都自己定做南桥热管散热器,TDP热设计功耗15W,跟笔记本低功耗CPU一个档次

我说的是正常的x570主板不装散热片都没这么烫,不是说其他型号,这板子南桥这边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板子之前的南桥是坏的,估计就是发热烫坏的,现在换了南桥正常开机,功能都正常,就是温度高

网友:
温度高点不影响用无所谓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正常的x570主板不装散热片都没这么烫,不是说其他型号,这板子南桥这边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板子之 ...

就是因为温度高才烫坏的,x570待机70度一下都算正常,信不信由你,不做好散热,你再插两个硬盘,分分钟让你南桥温度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