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不升压改板

楼主(2023-08-10):
接同行机器,TYPE-C接口pin全掉。飞线接好过后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不充电的情况下电源输出只有5V。修了几天客户催的急又没时间搞。在某宝买了两个诱骗器。 缺陷是不能当数据线接口了。只能做电源接口 。
发个帖子记录一下

网友A:
想问问诱骗器哪家买的,联想华为都可以用吗

网友B:
CPU不降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不降频吗?

这种是轻薄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轻薄本,问题不大

啊????????????还有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D:
原机上PD芯片带i2c总线的能不能改??

网友E:
几次听到诱骗器,没明白是起什么作用,今天查了下,这个功能确实挺好的,上次修一台也是只有5V,要是早看到你的帖子,当时也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次听到诱骗器,没明白是起什么作用,今天查了下,这个功能确实挺好的,上次修一台也是只有5V,要是早看到你的帖子,当时也搞好了

诱骗电源输出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诱骗器哪家买的,联想华为都可以用吗

应该都可以,试一下总不会有错的

网友:
这个电脑不会,有些估计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上PD芯片带i2c总线的能不能改??

这个板也有个芯片,取下来的时候只输出5V。因为之前没取,偶尔能输出20V。估计是给电源反馈的。改了过后只把芯片取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啊,只要能诱骗出来机器一切正常,收到钱,就是硬道理。。可以参考。

网友:
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F:
一共接了4条线,没有接VBUS,确定这样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共接了4条线,没有接VBUS,确定这样接能用?

能用,客户带走一个星期以上了还没返修

网友:
直接用诱骗器 很方便

网友:
机上PD芯片带i2c总线的能不能改??

网友:
华为的 没试过  其他机器 到是改了 好多

网友:
华为的板子,上次搞了一个,基本上掉的差不多了,飞线飞了好几才搞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也试试

网友G:
接口下面的焊点没有掉算运气好了,华为的我见过焊点都烧的一塌糊涂的,估计是接触不良的时候,客户摇晃接口,PD诱骗器我也买了两个留着备用

网友:
优秀啊!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线太细了把

网友H:
直接连20V输出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连20V输出好用吗

好用的一比,充电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口下面的焊点没有掉算运气好了,华为的我见过焊点都烧的一塌糊涂的,估计是接触不良的时候,客户摇晃接口 ...

接口下的焊点全掉了 全部都是飞线的

网友:
联想E590改装后测试会不充电,不是所有都行

网友(2023-11-10):
我也要买个来改改

网友(2025-04-08):
改的图发下吗??看不清楚

网友:
原理图发一个

网友:
不绕开隔离可以华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