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153通病

楼主(2023-08-11):
爱普生L3153,开机能打印,按复印没反应,或者开机所有灯一起闪烁,电脑识别不了型号,或者型号识别错误,刷这个BIOS,几乎都会好。烧打印头的除外。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调整程序搞定

网友A:
清零软件初始化不就搞定了吗 没必要拆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零软件初始化不就搞定了吗 没必要拆机的吧

不知道怎么操作,麻烦指导一下,因为有些型号都无法识别或者识别错误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插个眼先, 感谢分享

网友(2023-09-10):
收藏下回认证一下

网友:
使用清零程序也可以刷回去的吧

网友:
五灯同闪 不能打印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
清零工具就可以恢复啊,在清零工具里点击初始化

网友(2023-10-16):
看看如何使用

网友(2023-12-06):
刷完连接不上网络了 有原始码吗

网友(2024-01-27):
清零软件直接刷机即可

网友(2024-03-27):
原来电脑不能 正常识别 刷了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主板序列号和无线模块

网友(2024-05-03):
这个不知道如何使用,不过我的3153正好不正常,下来看看,谢谢楼主了

网友B:
请假一下楼主,如何刷这个bios,刷机工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假一下楼主,如何刷这个bios,刷机工具有没有

拆机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