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11代U 变形的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3-08-11):
放硬币什么的不管用啊  求方法

网友:
能不能正常用 能正常用 就不管他 不能就换掉 主板没变形的话

网友:
能不能正常用 能正常用 就不管他 不能就换掉 主板没变形的话....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正常用 能正常用 就不管他 不能就换掉 主板没变形的话....

肯定是不行啦  问题就是虚焊 取下来植球重做

网友:
上BGA吹一下看看

Bok

网友:
就是上了才变形啊

网友B:
分清板子变形还是CPU变形

Bok

网友C:
锡球小了,刮锡网做就好一些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清板子变形还是CPU变形

一看就是板子啊

网友D:
锡球用的多大的? 0.45或者0.5?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球用的多大的? 0.45或者0.5?

0.45的

网友:
难搞了这种,焊多几次就成巧克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锡球小了,刮锡网做就好一些

主板上的锡咋处理

网友:
用0.4的球,BGA多给板子预热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的锡咋处理

加有铅锡过一遍,平滑平整,定位时中心要准不然CPU加热会挺直有偏差会连锡,像这种长条u做上去肯定是中间重四角轻的,四角都会有点翘的,需要用大锡球消除这种偏差,中间下沉 四角翘的同时大锡球也会起支撑。

网友C:
买迅维网的钢网 刮锡座做好的锡球大小是正好的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迅维网的钢网 刮锡座做好的锡球大小是正好的

好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均匀受热是关键

网友:
中间放5毛硬币

网友:
bga不行,受热不均匀,板装夹也要平整

网友:
温度没有把握好

网友F:
主板没有烤导致是不是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没有烤导致是不是

在150左右保持了有几分钟 还是弯。。

网友:
0.4的珠子比较合适,再大了不好吹容易粘

网友:
U变形还能怎么玩

换板省事

网友G:
回答都弱爆了,11代CPU长宽比还算正常,和十年前的区别都不是很大。12代才叫瘦长,长宽比2比1,随便找个12代实物或者去英特尔官网搜一下12的u详情页列得非常详细。12代以后CPU,植球或上BGA都更容易中间拱起来,干得次数越多越容易拱,所以尽量一次性做好O不OK? 工厂里贴片机都是四个角放超小电阻中间压配重才贴片,更别说普通BGA了,手工BGA也是仿贴片工艺PCB这侧刷锡膏,老麻烦了!

网友(点评):
刮了锡膏,再把CPU放上去,然后再加焊,还是先熔锡再放CPU上去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答都弱爆了,11代CPU长宽比还算正常,和十年前的区别都不是很大。12代才叫瘦长,长宽比2比1,随便找个12 ...

12代对设备和手工要求高,现在经常推掉不做这种生意

网友:
板子受热不均匀,或者温度提升太快,导致板子鼓起了。

网友:
不好解决  我遇到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答都弱爆了,11代CPU长宽比还算正常,和十年前的区别都不是很大。12代才叫瘦长,长宽比2比1,随便找个12代实物或者去英特尔官网搜一下12的u详情页列得非常详细。12代以后CPU,植球或上BGA都更容易中间拱起来,干得次数越多越容易拱,所以尽量一次性做好O不OK? 工厂里贴片机都是四个角放超小电阻中间压配重才贴片,更别说普通BGA了,手工BGA也是仿贴片工艺PCB这侧刷锡膏,老麻烦了!

刮得好看呀,一眼一次过

网友:
刮锡膏是最終解,不过那都看设备和场地,工厂里用无铅的锡球出厂u来的,融锡温度都高不少,板子要预热印锡膏,还有最重要的要手法,要培训合适员工上手操作,自己植的也可以印层锡膏,不过我觉得板子过次有铅锡,预热好板子手脚快点细心点问题不大。

网友:
听说11代以后CPU都加密了,CPU坏的直接退机保平安就行了还折腾啥

网友:
有一次徒手钣金,幸亏搞好了,惊心动魄,报废就损失惨重了,不敢再次尝试了

网友:
600买的二手红外BGA随便做,60x60的上加热基本不变形.热风的算了容易变形  。

网友:
不好做这种 风嘴改换得换啊

网友:
这种的 做BGA之前 先放到干燥箱里干燥8小时 在做bga 实在不行换新cpu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才能到这种地步

网友:
遇到确实很头也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答都弱爆了,11代CPU长宽比还算正常,和十年前的区别都不是很大。12代才叫瘦长,长宽比2比1,随便找个12 ...

你这个是把锡膏植在主板上,然后再把cpu拖平引脚再放上去加焊吗

网友:
11代12代是难搞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一般我都是放1毛的硬币,或者两端压机箱的螺丝

网友:
bga下温高上温低能不能改善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好搞了,特别是11代、12代U,弄不好多装几次就完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有道理哦

网友:
现在BGA都是以前的机器了 也得更新换代了

网友:
11代的有铁框不易变形,0.4有铅 下边185度上边160度,到210-220 ok.

网友:
4-10代无铁框易变形,变形的桥做得多了,四角放小段漆包线,用铅和钢丝做一个四脚登2个脚放在U中间两边,另外2个脚放在U外边,上BG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