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卡电流维修

楼主(2023-08-11):
A1466 版号820 00165a

全版无短路 触发卡电流0.119上下
测全版电感 35v正常 内存1.2正常
但1.05v电感不正常 只有0.4v

示波器测电感前端很平顺的0.4v说明mos管没工作。测q7630 7脚 一点电压都没有,万用表打值 直接对地为0 不用说 肯定芯片坏了

直接干芯片u7600,找个料板拆了换上去,完美亮机

网友A:
思路清晰,这样修个笔记本用不了几分钟,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这样修个笔记本用不了几分钟,效率高!

老哥,加个好友呗。交流交流经验。我V youuu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