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鸡dell开机黑屏不过内存

楼主(2023-08-11):
某公司买的辣鸡dell,成铭3980。第一次开机黑屏不显示,键盘灯亮,把显卡拔掉用集显ok,显卡我当然是拿回去自己用了,不要问为什么不给他装回去。
半个月后,同样开机黑屏,这次键盘灯不亮了,关机拔掉内存重新插上就ok了。
又过了一个月,又来,这回怎么都不亮,插一根内存条能亮,
今天又坏了,老规矩,插内存条,这回两根插上都正常。
某医院几台同型号的辣鸡dell,故障现象一样,我已经搞几十回了。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
要想彻底解决,那就  换  电   脑 !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电脑长时间不开机,机箱内部会受潮,内存金手指可能会氧化,就报警或开不了机,拔掉内存重新插上后又能开机。电脑用过几年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是这么解决的。第一,我买过时了的主板,就买库存全新的主板,就是未上机的主板。第二,内存就买库存全新的,不买二手内存。第三,电脑时不时开机运行几小时,驱赶机箱内部的潮气。

网友A:
电脑用过几年后,内存插槽和内存金手指都可能会老化,就会出现受潮开不了机的故障。你可以在淘宝上找一找有没有相同的主板,最好是库存全新、未上机的。再买根全新库存的DDR4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过几年后,内存插槽和内存金手指都可能会老化,就会出现受潮开不了机的故障。你可以在淘宝上找一找有没有相同的主板,最好是库存全新、未上机的。再买根全新库存的DDR4内存。

电脑是天天都在用,金手指也没有氧化。看样子只有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