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四代本,不出正式CPU电压,求助

楼主(2023-08-11):
本子是四代M标压处理器,型号是A574/H FMVA05004,故障是可以上电,但是cpu供电一直停在1.7V的VBOOT预启动电压,用波波看CPU一直在发送SVID,但是电压不变,更换过VRM芯片,也换过别的U,故障依旧……这个本子找不到任何图纸资料,VRM芯片型号是15576G,也没有资料,引脚定义都查不到;用波波看南桥有读BIOS动作,测量了DMI总线都是通的,维修陷入了困境,求助论坛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啥的

网友A:
电流上多少,电流有无跳变,smb有波形不,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多少,电流有无跳变,smb有波形不,换个u试试

不装电池,电流800多ma,感觉偏低且目测没有跳变,U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想到查SMB总线了,但是因为芯片没有找到引脚定义,不知道SMB是哪两个脚…看VRM芯片很小,只有24个pin,且芯片组也不支持超频,估计芯片也不支持SMB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