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4ITL 2021款不触发,请问TYPEC接口芯片有程序吗

楼主(2023-08-11):
机器音频芯片烧了,TPYEC 那个玻璃芯片发热,芯片有没有程序啊,求图纸中0

网友A:
求图纸不发板号,你是来水一贴的?带上我

网友:
求图纸板号很重要

网友B:
这个板子音频烧了,除了玻璃芯片坏,还有元件烧的,你没找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音频烧了,除了玻璃芯片坏,还有元件烧的,你没找完

的确3V转换也烧了,感觉还没找完了,不行到时请教你

网友:
客户关键是没接外接音箱,不知道怎么烧的

网友:
热成像仪你值得拥有,能直接秒好多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图纸不发板号,你是来水一贴的?带上我

下次注意,一定发板号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两台 烧了10个芯片 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C:
联想小新昨天我修过一台类似的,LA-K321P,声卡,1V转换,35V转换,玻璃芯片换完,还刷了BIOS才好

网友D:
会死一堆芯片的 这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死一堆芯片的 这机器

就是没搞懂怎么烧成这样的,用户又没外接音频

网友:
前两天也修到这个机器,TYBE C烧了,改了个普通电源接口,结果5V也短路,转换芯片坏了,后面还有,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CPU了了AMD

网友:
直接改接口,tc供电芯片可以不装,然后音频芯片装了两三个都没用,之前我没没修好,也没装,直接和客户说将就用了

这个就是容易烧一堆芯片。

网友:
TYPE -C接口就是一个垃圾,没实际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联想小新昨天我修过一台类似的,LA-K321P,声卡,1V转换,35V转换,玻璃芯片换完,还刷了BIOS才好

那个BGA玻璃芯片的型号还记得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芯片被我吹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没搞懂怎么烧成这样的,用户又没外接音频

这机器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BGA玻璃芯片的型号还记得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芯片被我吹飞了

6994ad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