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110-15IKB装系统后总是启动死机

楼主(2023-08-11):
我手上最新的是16年买的华硕F554L,4代CPU,想换台配置好点的笔记本电脑,同时为了练习笔记本电脑维修就在闲鱼上淘一台主板坏的笔记本电脑:LENOVO V110-15IKB笔记本售价199元还可议价,问卖主说是不开机,寄给售后检查过说主板坏了维修需八百多元,所以放弃维修当配件卖了,我出价150元,成交。
还没收到笔记本的那两天,我先下载图纸点位,这是六代CPU100系列的芯片组(下的原理图不能复制解密后可复制,有水印也去掉了)。因为说是不开机,就先拿出图纸研究了一下开机上电时序。
收到笔记本,先按下开机键,结果能开机,只是在第三个图那样卡LOGO进不了系统。当时认为这个应该是操作系统崩溃了,哪知道这个故障比不开机(不触发)复杂得多!把我折磨得够呛!中间几度想放弃买块二手主板了。搜了一下该型号二手主板要500元左右,社不得买。
我先拆机检查一下,发现RTC电池电压只0.17V,换了,然后装win10系统(该电脑内存条就是板载DDR4 4G,硬盘SSD120G)。
装好系统发现没有WIFI信号,把无线网卡触点擦拭了两次,还是识别不了,测试接口有3V3供电和复位,开始估计无线网卡模块坏了,后来进BIOS查看是关闭了无线网卡,改为启用即可。
为了升级配置,网购了同品牌的三星DDR4 8G内存条。
该主板换RTC电池和加了8G内存条后,真正的问题才发现:原来不是不开机,而是开机进系统安装或卸载软件后就关机不死需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关后开机就进不了系统卡LOGO。重装win10系统后第一次是正常进入桌面的,然后卸载一些软件安装一些软件后就关不死机,需要按电源键强制关机,之后启动总是出现错误死机卡LOGO,启动错误代码0XC0000001。
第一次出现启动错误强制关机两次后第三次自动修复可以开机,开机看设备管理器有8个感叹号
其他设备
!PCI简单通讯控制器
!PCI数据捕获和信号处理控制器
!主板及芯片组MEI
!USB2.0-CRW
!未知设备
……
我就下载 “蓝屏修复工具”软件修复,用蓝屏修复软件检测硬件都没问题,就一个APICVPC异常。修复该异常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以为系统不好,装了N次系统,也是装好后关机重启就出错失败。
!主板及芯片组MEI”这个感叹号是ME模块驱动出了问题,我就想应该是BIOS问题,于是从本论坛下载了一个不用合成还启动快的BIOS刷上去,结果就直接按电源键没反应了。查看了一下该BIOS确实是已配置的,但是ME型号与我的不一样,我的是11.6.1.1142,他的11后面与我的都不一样。于是我自己重新配置ME,刷上去后能正常开机,装好系统后也没有“!主板及芯片组MEI”了。
可是我担心装软件又死机,看到还有几个驱动带感叹号,就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但是只要装蓝牙与显卡驱动就冲突死机,这里走了许多弯路,其实这时已经正常了的,还是我突然想起看一下另一台装WIN10系统的笔记本也是有这些个驱动带感叹号的,才知道是正常现象。此时我安装软件卸载软件都不会引起死机了,也能正常开关机了。
第一次碰到ME出问题引起的怪故障,也难怪售后搞不好,俗话说硬伤好治,就是隐藏得深的病难治,估计一般维修员因为只注重硬件维修碰到这样的也一时找不到根源,我是初学当然走这么多弯路也是情理之中。

网友A:
显卡装上死机,说明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装上死机,说明问题没有解决

大师说得对,我没说清楚,是intel集成显卡驱动可装,但是AMD独立显卡不能同时安装,我又试着把带感叹号的驱动装了一下,绝大部分感叹号已去掉。

网友:
现在所有驱动都已经装好,唯独显卡驱动不能两个同时使用,蓝牙驱动也装好了。

网友B:
我以遇到了。但不是硬件引起的。上周,一个用户,来换个固态硬盘,我装好系统,关机,死机。仅用集显就正常。起初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用原机硬盘,没有问题。换了好几个版本系统,都有同样问题,最后把它原系统克隆过去,应付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遇到了。但不是硬件引起的。上周,一个用户,来换个固态硬盘,我装好系统,关机,死机。仅用集显就正常 ...

没配置ME之前,有一次装好系统有事忙不管它就是什么也不做,电脑自动关机但没关死(CPu风扇转屏不亮),我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后开机,也进不了系统卡logo。

网友C:
估价还是显卡有问题导致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价还是显卡有问题导致死机

开始我装好系统并没装显卡驱动也死机,现在装不装显卡驱动都不死机,不是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是不是SM总线控制器出现!意思就是mi出现问题

网友:
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概括一下bios电池没电,bios复位引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