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械革命深海钛钽PLUS开机内屏不显示接外屏正常

楼主(2023-08-12):
测试+VIN_LCD  19V 没有 BL_ON_CON 3.3V没有  +3.3V_LCD_C也没有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如果解决了红包走起谢谢

网友:
板号、图纸告诉一下,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换屏,这款机屏幕坏得很多

网友(2023-09-12):
楼主修好了吗,刚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准备买屏幕回来试试

网友(2023-10-12):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你好,你前不久出贴的这案例中,机器搞好了吗?我这里刚接到客户的和你相同型号机器,开机内屏不显,外接能进BIOS或出LOGO后黑屏,不久后那个芯片就烧糊了,看不到型号参数 。请帮看下你原图图片红圈中的芯片型号,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前不久出贴的这案例中,机器搞好了吗?我这里刚接到客户的和你相同型号机器,开机内屏不显,外接能 ...

芯片是APM8715

网友:
确定是通病,想不起来了